Cadence17.4 Zoom selection功能如何使用?

楼主(2024-11-29):
    cadence17.4 Zoom selection功能如何使用?

我在点击Zoom selection的时候,想局部放大某一块,但点击之后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设置正确,还是什么问题?希望专家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先选择一个东西,然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择一个东西,然后点

您好,我有点不太懂,按照您说的操作了,没有看到局部放大的现象。
    您说的这个选一个东西是指什么意思,不应该是鼠标框一个区域就可以直接放大的吗?
    还望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有点不太懂,按照您说的操作了,没有看到局部放大的现象。
您说的这个选一个东西是指什么意思, ...

先选择一个对象(器件,过孔,线段都行),再点击Zoom Sel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选择一个对象(器件,过孔,线段都行),再点击Zoom Selection

您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刚操作了一下,可以在这个选中的位置放大。
但可能我对这个Zoom selection不太了解,我需要的效果是,我用鼠标点击左键拉一个区域,然后拉起来的区域可以被放大,意思是我想让哪个区域局部放大,我就用鼠标拉一下,然后这个区域可以被放大。
像我描述的这种功能,Cadece里面有吗?
还望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刚操作了一下,可以在这个选中的位置放大。
但可能我对这个Zoom selection不 ...

    你试试Zoom Points

网友(点评):
可以了,是这样的效果,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Zoom Points

    您好,按您说的,可以放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Zoom selection 是依選取物件,放大或縮小至可視全物件為中心的視窗, 如用來搜尋零件後,展示零件全貌.

 ...

您好,学到了另一种方法,我一直以为小视图是看的,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