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桥堆实现无极性输入,损耗较大,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推荐一下

楼主(2024-11-29):
用桥堆实现无极性输入,损耗较大,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推荐一下

网友:
    桥堆不是用二极管吗?选用低压降的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MOSfet
    整流桥

    估計價格會讓他老闆的心臟挺不住的!^_^

网友(2025-03-10):
    没有,只有整流桥,可以找找有没有低功耗整流桥

网友A:
    可以用理想整流桥,利用控制芯片控制MOSFET开关,有专利“同步整流控制装置”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理想整流桥,利用控制芯片控制MOSFET开关,有专利“同步整流控制装置”参考

    问题是没有桥堆就没有电,mos控制怎么实现?
    还是说做两套,一个正常桥堆,一个mos的。正常桥堆专门来给mos启动?

    芯片規格書通常只給方塊圖、沒有細部電路。以咱們低能腦袋能想到的,應該是龍哥講的作法沒錯,概念上就是抓大、放小。>_<|||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没有桥堆就没有电,mos控制怎么实现?
    还是说做两套,一个正常桥堆,一个mos的。正常桥堆专门来给 ...

    专利中有专门的控制芯片设计,可以看看参考一下,也有其他控制栅极的电路,可以自行查找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利中有专门的控制芯片设计,可以看看参考一下,也有其他控制栅极的电路,可以自行查找一下

不用找了。不是怀疑你说的这个专利真假。学术的东西看看就好,不要当真。没看专利大概都猜到,有一套独立给mos驱动供电的东西在里面。要不然不符合理论。
我们就是一干活的,面向的实际问题。这个东西成本肯定下不来。要不现在流行就是你说的专利了,而不是桥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找了。不是怀疑你说的这个专利真假。学术的东西看看就好,不要当真。没看专利大概都猜到,有一套独立 ...

補充說明

  • MOS 管搭的二極管稱為理想二極管Ideal Diode
  • MOS 管搭的橋堆稱為主動橋堆Active Bridge主動整流器Active Rectifier;如果 MOS 管外掛,就稱為 Active Bridge Controller。當然你也可以單獨用理想二極管Ideal Diode),兜成一個主動橋堆Active Bridge);但 4 個理想二極管Ideal Diode)統一由一個控制器控制,效率會更好一些
  • MOS 管搭成理想二極管Ideal Diode主動橋堆Active Bridge),是基本電學概念、並不是專利,有專利的部分是你如何去控制 MOS 管動作的電路設計。踢哀(TI)、呆兒子(DIODES)、嗯插屁(NXP)、小芯片(Microchip)......等大廠都有這類的產品,僅提供幾份規格書做為參考。
  • 主動橋堆Active Bridge)在高功耗電源應用價值性較高,因為 1000W 的 5% 能耗損失是 50W,發熱的問題會很致命。

DIODES AP74700Q.pdf

NXP TEA2208T.pdf

Microchip PD70224.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補充說明

  • MOS 管搭的二極管稱為理想二極管(Ideal Diode)。

  •  理论都是对的。但是实际市场呢?桥堆是不是主流。对于面向应用的人来说,市场的选择不会错。人家一个产品才买十几块钱,你一个电源输入都有几块钱那还怎么搞?
设计上看,不说理想二极管。两只普通二极管压也就1.4V。对于24V及以上应用这个损失完全可以忽略的。至于低压输入,可以在连接器上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都是对的。但是实际市场呢?桥堆是不是主流。对于面向应用的人来说,市场的选择不会错。人家一个产品 ...

他只問有沒有更好的方法,也從沒告訴大家他設計的是啥東西。

    對他的產品合不合適,不是我們的責任。

    哥!你不用為他操心,萬一公司搞倒了,對論壇未必是壞事。

网友(点评):
狗哥担心的有点多,给你一个担心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只問有沒有更好的方法,也從沒告訴大家他設計的是啥東西。

對他的產品合不合適,不是我們的責任。

别啊。他们公司倒了论坛太清净了。
还有,都说大环境不好让人焦虑。但是想想这样的技术都能找到工作,我还焦虑什么

    我比較耽心當同事的話,他會拖垮我的公司!>_<!!!

网友:
    6940:
    狗哥担心的有点多,给你一个担心奖。
    6940 童鞋:

    你的獎頒錯人了!小弟從來不耽心樓主的公司會倒,是龍版主耽心他的設計成本過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啊。他们公司倒了论坛太清净了。
    还有,都说大环境不好让人焦虑。但是想想这样的技术都能找到工作,我 ...

    不一定是搞技术的,我在好几个论坛都能见一模一样的帖子
比如

    论坛里有人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搞技术的,我在好几个论坛都能见一模一样的帖子
比如

哥真是高手!

其實我早注意到了!你看樓主的發言,短時間內從電車問到工控手機,如果程度不好公司不可能給他這麼多工作。

推測不是個在找商機的老闆,就是專門搞事來整攻城獅的項目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補充說明
  • MOS 管搭的二極管稱為理想二極管(Ideal Diode)。
  •
    補上一篇邪惡美帝註冊的專利,如果大家有那命閱讀一下的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真是高手!

    其實我早注意到了!你看樓主的發言,短時間內從電車問到工控手機,如果程度不好公司不可 ...

    也有可能真的是个刚毕业啥也不懂的好奇宝宝。我记得这哥们最开始的问题就是关于光电传感器的限流电阻计算问题。
    当时帖子大概意思:理论上都懂,但是懒得算或者试验。有没有人能直接告诉他个答案。

    若是這樣也無妨,我就怕他拿著我們的答覆,再去虐下屬或同事,那就造孽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