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无功补偿是什么?

楼主(2024-11-29):
    电容器无功补偿是什么?

    电网输出的功率包括两部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有功功率是指直接消耗电能,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热能或化学能,利用这部分能量作功。而无功功率则是指为建立交变磁场所需要的电功率,这部分电能并不做功。

    电网中的电力负荷如电动机、变压器等,大部分属于感性负荷,在运行过程中需向这些设备提供相应的无功功率。在电网中安装并联电容器等无功补偿设备以后,可以提供感性负载所消耗的无功功率,减少了电网电源向感性负荷提供、由线路输送的无功功率,由于减少了无功功率在电网中的流动,因此可以降低线路和变压器因输送无功功率造成的电能损耗,这就是电容器无功补偿。

    无功补偿的有什么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用电设备不但要从电源取得有功功率,同时还需要从电源取得无功功率。如果电网中的无功功率供不应求,用电设备就没有足够的无功功率来建立正常的电磁场,这些用电设备就不能维持在额定情况下工作,用电设备的端电压就要下降,从而影响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但是从发电机和高压输电线供给的无功功率远远满足不了负荷的需要,所以在电网中要设置一些无功补偿装置来补充无功功率,以保证用户对无功功率的需要,这样用电设备才能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无功补偿是把具有容性功率负荷的装置与感性功率负荷并联接在同一电路,能量在两种负荷之间相互交换,这样,感性负荷所需要的无功功率可由容性负荷输出的无功功率补偿。

    采用无功补偿的优点:

    1)根据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可测算输电线路的电能损失。通过现场技术改造,可使低于标准要求的功率因数达标,实现节电目的。

2)采用无功补偿技术,提高低压电网和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是节电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

3)无功补偿,它就是借助于无功补偿设备提花必要的无功功率,以提高系统的功率因数,降低能耗,改善电网电压质量,稳定设备运行。

    4)减少电力损失,一般工厂动力配线依据不同的线路及负载情况,其电力损耗约20%-30%左右,使用电容提高功率因数后,总电波降低,可降低供电流与用电端的电力损失。

5)改善供电品质,提高功率因数,减少负载总电流及电压降,于变压器二次侧加装电容可改善功率因数提高二次侧电压。

6)延长设备寿命,改善功率因数后线路总电流减少,使接近中已经饱和的变压器、开关等机器设备和线路容量负荷降低,因此可以降低温升增加寿命(温度每降低10摄氏度,寿命可延长1倍)。

7)最终满足电力系统对无功补偿的监测要求,消除因为功率因数过低而产生的罚款。

8)无功补偿可以改善电能质量、降低电能损耗、挖掘发供电设备潜力、无功补偿减少用户电费支出,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快的节能措施。

9)无功补偿技术对和电单位的低压配电网的影响以及提高功率因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确定无功功率的补偿容量,确保补偿技术经济、合理、安全可靠,达到节约电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