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24-11-29):
allegro17.4在进行规则设置,出现违规出错时。出现的弹窗提醒,不是在规则设置的顶层显示么 ,咋么跑到任务栏了,是哪里设置出现有问题么 ,大师有遇到这样问题么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咋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咋么解决

在其他电脑打开试了没有这样的问题  ,是软件装的问题还是那里是设置的 问题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4 更新至某版本後, DRC異常是另外的視窗, 之後版本都這樣.

    DRC異常是另外的視窗,不要紧,关键是不在顶层窗口弹窗,在约束规则下面(要约束规则窗口最小化才可以看见了 )

网友(点评):
关键是不在顶层窗口弹窗,在约束规则下面(要约束规则窗口最小化才可以看见了 ).........是UI設置問題, 把你要的擺設, 存過為預設就好.

网友C:
    看下视图设置之类的,可能是设置什么显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视图设置之类的,可能是设置什么显示吧。

    已处理好。嗯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处理好。嗯  谢谢!!!

    怎么解决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的,朋友

显示设置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