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开启后立马关断

楼主(2024-11-30):
使用al8863led降压恒流驱动来点亮两颗串联的led,电流4.5A,但是在上电后led亮一下就会关闭;初步怀疑是和电路中的短路保护有关,OSP是短路保护引脚,R3和R4是什么作用呢,实际该怎么取值呢?在datasheet中并未给出,怀疑是和这个有关。请大佬们指点。

楼主:
原理图在这

网友:
    你确定一下是过流原因还是过压原因
大概率是瞬间过流导致的
R1上并接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参数估计与你使用的led压降有关。参考图纸中不好定的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A:
    要好好看规格书,里现写的很清楚了,7 FAULT Fault Report Pin. Asserted Low to report faulty conditions. Needs an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7PIN需要外接上拉电阻,不然不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好好看规格书,里现写的很清楚了,7 FAULT Fault Report Pin. Asserted Low to report faulty conditions ...

按你这个回复,这个引脚明显是输出功能,如果使用需要外部电阻。设计上可以不要这个功能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你都不知道怎么取值那你的板是怎么做出来的,贴的是多少?如果你怀疑是瞬间短路造成的可以尝试再DIM那里价格电容来做软启动先。R3和R4的值应该是根据CSN和OSP压差不要低于1V有关,意思就是如果你串了两个灯,那么如果有一个短路了那么根据少一个灯后的电压分压后要小于1V才能够使短路保护起作用。也就是说要根据你所使用的灯在设置电流下的电压有关,而取值就要算少一个灯压后的电压分压必须要小于1V才行。

网友:
    可能和R3、R4相关,Vcsn-Vosp需要大于1V(也就是在R3上的压降),需要根据串联的LED的压降Vled确定R3、R4的阻值比例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lol: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