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系统弄两个LDO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楼主(2024-11-30):
    我有一个硬件设计系统,里面有mcu,电压采样,温度采样还有其他器件。我弄两个LDO,两个LDO共地连接,一个LDO给MCU供电,另一个LDO给其他部件供电,这样会有什么后果?两个LDO都是5V电。

    弄兩個不會有什麼影響,你搞二十個估計老闆就會有感覺了!>_<|||

网友:
    非特殊情况(对MCU和外部器件上电时序非常严格)下,没不良后果,唯一后果是增加了成本。反而在PCB布线空间允许的情况下,用两个LDO供电对电源芯片的稳定性有好处。

网友: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没有问题。
一般情况下,如果LDO的输出电流足够,可以给MCU和其他器件同时供电也可以,用磁珠隔开。

网友:
    问题可能是有一点的,两个LDO上电时序上可能有差别,要求高的系统不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