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PCBA丨在DIP插件车间检测标准

楼主(2024-12-02):
    DIP插件加工,同样是PCBA加工流程中的步骤,位于SMT贴片加工后部环节,电子元器件插入PCB线路板后过波峰焊接,焊接的质量影响着PCBA产品的加工质量。下面就由安徽PCBA加工厂商_安徽英特丽小编为大家总结一下,汽车电子PCBA板在DIP插件环节的检测标准。

      汽车电子PCBA板在DIP插件的检测标准如下:

01.DIP零件焊点空焊
    02.DIP零件焊点冷焊:用牙签轻拨零件引脚,若能拨动即为冷焊
03.DIP零件(焊点)短路(锡桥)
04.DIP零件缺件:
05.DIP零件线脚长:Φ≤0.8mm→线脚长度小于等于1.5mmΦ>0.8mm→线脚长度小于等于2.0mm特殊剪脚要求除外
06. DIP零件错件:
07.DIP零件极性反或错 造成燃烧或爆炸
    08.DIP零件脚变形:引脚弯曲超过引脚厚度的50%
09.DIP零件浮高或高翘:参考IPC-A-610E,根据组装依特殊情况而定
10.DIP零件焊点锡尖:锡尖高度大于1.5mm
11.DIP零件无法辨识:(印字模糊)
12.DIP零件脚或本体氧化
    13.DIP零件本体破损:元件表面有损伤,但未露出元件内部的金属材质
14.DIP零件使用非指定供应商:依BOM,ECN
    15.PTH孔垂直填充和周边润湿:最少75%垂直填充,引脚和孔壁至少270o润湿
    16.锡球/锡渣:每600mm2多于5个锡球或焊锡泼溅(0.13mm或更小)为(MA)
17.焊点有针孔/吹孔:一个焊点有三个(含)以上为(MI)
    18.结晶现象:在PCB板表面,焊接端子或端子周围有白色残留物,金属表面有白色结晶
19.板面不洁:手臂长距离30秒内无法发现的不洁为允收
    20.点胶不良:粘胶位于待焊区域,减少待焊端的宽度超过50%
    21.PCB铜箔翘皮:
22.PCB露铜:线路(金手指)露铜宽度大于0.5mm为(MA)
    23.PCB刮伤:刮伤未见底材
24.PCB焦黄:PCB经过回焊炉或维修后有烤焦发黄与PCB颜色不同时
    25.PCB弯曲 :任一方向之弯曲在每300mm间的变形超过1mm (300:1)为(MA)
26.PCB内层分离(汽泡):发生起泡和分层的区域不超出镀覆孔间或内部导线间距离的25%(MI);在镀覆孔间或内部导线间起泡(MA)
27.PCB沾异物:导电者(MA);非导电者(MI)
28.PCB版本错误:依BOM,ECN
29.金手指沾锡:沾锡位置落在板边算起80%内(MA)

    (更多关于PCBA相关知识,可关注安徽英特丽电子进行了解)

网友:
    有标准才能做出高质量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