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Cell name生成的情况

楼主(2024-12-02):
大家一定有这种情况:
同一个物料一块版上有多个封装:
bga下电容封装:0402_BGA
0402_BGA是八边形的焊盘

其他地方0402

这样再中心库Cell name遇到同一个part name有两个cell name的情况
大家如何处理呢?
如下图:

以上ok,但package时总提示:
Cell Name 'C0402_BGA' is not a valid cell for Part Number 'GRM155R60J475ME47D'.

请问“怎么办”。。。~&~

楼主:
自我回答:此方法ok,刚才因为型号多,看串行了

网友:
    我的库里面,所有非极性电容都是同一个part,对应同一个symbol,和多个不同的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