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 hole to hole spacing设置了没反应,有人碰到吗?

楼主(2024-12-02):
    Analysis Modes 里相关检查项也开启了。设置的值很大也没有DD DRC出来。
大家可以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还没有遇到,我再试试

楼主:
    搞定了,去掉独立焊盘就行了。。。

网友A:
    叠层里面设置一下  去掉多余的焊盘和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层里面设置一下  去掉多余的焊盘和via

    是的。。。

网友:
    这问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