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kill一键出带钻孔内径的DXF文件

楼主(2024-12-03):
    源码是由两位大佬写的:
    1. [分享源代码]draw drill hole/将hole空可以输出至dxf
    2. [skill分享]:导出dxf(源码) - allegro Skill开发 - EDA365电子论坛网
    我根据两个大佬的源码,做了一下整合和修改,主要是针对自己工作,可以直接导出带内径DXF文件。
    更新点:
    1.提示是否带位号的文件。(因为给结构工程师提供带位号的DXF他们导入会比较慢 )

    2.保存DXF文件串联了板名

      3.删除了创建钻孔的铜皮
    效果:

    注意:没分享源代码,源代码请往前往大佬的帖子。

楼主:
    研究半天带入的超链接的都没有,大家自己搜索大佬的帖子吧

网友A:
    那个大佬的帖子没整合,不太会整合,大佬可以给个源代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佬的帖子没整合,不太会整合,大佬可以给个源代码嘛?

    毕竟不是自己敲的所有源码,分享源码之后,人大佬的资源就减少关注了。如果你需要学习,就拿那两个源码修改整理就行了,如果不想研究,可以直接使用我的。对吧?

网友:
    这个skill文件怎么用

楼主:
    在配置文件中加载,然后调用skill命令即可。加载skill的办法很多的,你搜搜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師就是大師連17.4 後的偏移矩陣式孔徑都處理好了.

    额……
真正的大师是写draw drill hole函数的大佬。本来想仔细拜读一下他的源码,结果一串串的公式直接放弃了。。

网友:
    注意:没分享源代码,源代码请往前往大佬的帖子。

网友C:
    那你在分享啥   纯纯搞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在分享啥   纯纯搞笑的

    回复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感谢分享了,学习 一下

网友D:
    我之前试过异形孔的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试过异形孔的有点问题

    异形孔问题已经修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在分享啥   纯纯搞笑的

网友:
    也够用了,尊重原著是好习惯

网友E:
    你好,我把ile放到PCBENV文件夹下,在.ilinit文件里面load("Export_DXF.ile" "Jayson_db") 用命令Jayson_dbdxf无法激活,我的操作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把ile放到PCBENV文件夹下,在.ilinit文件里面load("Export_DXF.ile" "Jayson_db") 用命令Jayson_dbdxf无法激活,我的操作正确吗

    确认已经加载成功了吗?使用的时候是报告什么样的错误呢?

网友:
    版主,语法错误

楼主:
    什么语法错误?我这边使用正常呢。。

网友:
    留个标记下次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

    不好意思手机上电巢没注意到图片,这个好像是加密原因造成的,你应该是使用的16.6版本。留下邮箱,发给你一份。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手机上电巢没注意到图片,这个好像是加密原因造成的,你应该是使用的16.6版本。留下邮箱,发给你 ...

    240154024@qq.com,谢谢版主

网友A:
    版主,导出DXF时显示如图所示错误,麻烦您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导出DXF时显示如图所示错误,麻烦您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函数传递参数有问题。这我都不知道咋解决了,主要是我这边166.172版本都没有问题呀。

网友:
    主要是来学习一下

网友:
    点个赞学习一下

网友G:
    贡献不够,大神麻烦发个邮箱,谢谢您。55248726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贡献不够,大神麻烦发个邮箱,谢谢您。

    已发邮箱。。

网友:
    分享】-skill一键出带钻孔内径的DXF文件 [修改]

网友H:
    你好 请问源代码链接或关键词能给一下嘛,想去学习一下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请问源代码链接或关键词能给一下嘛,想去学习一下 感谢分享!

    主题正文中已经给了,两个源代码的主题,你去看看吧。

网友:
    RE: 【分享】-skill一键出带钻孔内径的DXF文件 [修改

网友:
    一个焊盘中有多个钻孔的 能出么

网友I:
    命令不对,命令是dbdxf。 另外导出的dxf文件中 有一部分是出的钻孔,有一部分是出的焊盘外形。 我用的17.4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命令不对,命令是dbdxf。 另外导出的dxf文件中 有一部分是出的钻孔,有一部分是出的焊盘外形。 我用的17.4

    我使用24.1没有问题,命令也没有问题。dbdxf 只是其中一个函数名称,所以你可以运行。17.4命令栏好像是可以显示输入命令的。你输入Jayson_dbdxf看不到命令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使用24.1没有问题,命令也没有问题。dbdxf 只是其中一个函数名称,所以你可以运行。17.4命令栏好像是可 ...

    提示命令未注册,   直接命令行输入dbdxf就OK,能按照帖上的出dxf,但是有的通孔焊盘是外焊盘和孔内径都导出了,有的只有外焊盘 有点儿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提示命令未注册,   直接命令行输入dbdxf就OK,能按照帖上的出dxf,但是有的通孔焊盘是外焊盘和孔内径都 ...

    那确实比较奇怪,不至于我自己的命令都错误了。因为我也在自己使用,都是使用正常了才分享。我怀疑是不是加密的原因,之前遇到加密了166就用不了,不加密就能用。后面等我研究研究,更新一下

网友J:
    看看是不是好用,回来点赞

网友I(2025-01-21):
    还提个问题,cadence现在支持一个pin中有多个阵列的过孔。比如很多插件封装的固定用的焊接孔,是由两个孔组成。  目前导出过孔内径的dxf,基本都没支持这个。能怎么改么?

网友(点评):
有新指令直接支援, 不用再算了.

网友:
    看一看隐藏的

网友K:
    load("Export_DXF.ile" "Jayson_db")
    大佬们帮忙看看是不是这样load的?为啥我load后在PCB里输入Jayson_dbdxf命令后提示没有这个命令呢?
    我哪里操作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看是不是好用,回来点赞

    用成功了吗?记得回来点赞。。(不成功就算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load("Export_DXF.ile" "Jayson_db")
    大佬们帮忙看看是不是这样load的?为啥我load后在PCB里输入Jayson_db ...

    你再是allegro.ilinit中加载的吗?还是在命令栏中输入的?

网友:
    学习一下ALLEGRO导出DXF带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提个问题,cadence现在支持一个pin中有多个阵列的过孔。比如很多插件封装的固定用的焊接孔,是由两个孔组成。  目前导出过孔内径的dxf,基本都没支持这个。能怎么改么?

    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前面茅台哥说的矩阵是不是这个,我还没有用过这类焊盘,不太了解。

网友(点评):
這skill目前沒支援拉, 應該包括橢圓形的任意角度.也沒支援. (因為我沒下載. 依舊的SKILL, 沒改就不支援.)

网友:
    看起来很好用,学习学习

网友:
    W- *WARNING* (reader): string terminated by illegal char \307 at line 3 of file D:/soft/EN_Skill/plugins//1.Export_DXF=command=Jayson_db=dbdxf.il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at line 3 column 93 in file D:/soft/EN_Skill/plugins//1.Export_DXF=command=Jayson_db=dbdxf.il
    W- *WARNING* (reader): illegal character '#' ignored at line 4 of file D:/soft/EN_Skill/plugins//1.Export_DXF=command=Jayson_db=dbdxf.il
    E-
    E- #This is the Layer Conversion File used for\n") (fprintf file "#importing DXF data into Allegro/APD.\n\n") (fprintf file "#CLASS!            SUBCLASS!                           DXF_LAYER!\n\n") (fprintf file "BOARD GEOMETRY!\n") (fprintf file "                   DRILLHOLE!                          BG_DRILLHOLE!\n") (fprintf file "                   SOLDERMASK_%s!                     BG_SOLDERMASK_%s!\n" myLayer myLayer) (fprintf file "                   OUTLINE!                            BG_OUTLINE!\n\n") (fprintf file "PACKAGE GEOMETRY!\n") (fprintf file "                   SOLDERMASK_%s!                     PG_SOLDERMASK_%s!\n" myLayer myLayer) (fprintf file "                   SILKSCREEN_%s!                     PG_SILKSCREEN_%s!\n" myLayer myLayer) (fprintf file "PIN!\n") (fprintf file "                   %s!                                PIN_%s!\n\n" myLayer myLayer) (fprintf file "#END\n") (close file)))
    E-
    E-                                                               ^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4 column 63 of file D:/soft/EN_Skill/plugins//1.Export_DXF=command=Jayson_db=dbdxf.il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网友:
    版主报错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加载不出来咋回事呢。

网友(2025-04-25):
    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L(2025-07-01):
    异形孔问题已经修改好了。

网友:
    大佬,166运行后显示:E- *Error* draw_hole_drlh: too few arguments (at least 1 expected, 0 given) - nil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异形孔问题已经修改好了。

    为什么我运行以后有错误?你运行以后,异形孔的问题修改好了

网友:
你看前面的帖子  是加载的问题还是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