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键切换层显示

楼主(2024-12-03):
请教下如何设置快捷键切换film里面的层

网友A:
    录制个脚本,在env里面添加快捷键relay 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制个脚本,在env里面添加快捷键relay 脚本

    这个我知道,但显示没那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显示没那么快

多快算快呀   colorview还不够快吗

网友(点评):
要特殊啊, 原廠 colorview 沒說明.

网友:
    axlCmdRegister( "vl01" `visible_layer01)
defun( visible_layer01 ()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pin/top" t)
    axlVisibleLayer("route keepin/all" t)
axlVisibleLayer("package keepin/all"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t)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cutout" t)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t)
    axlVisibleUpdate(t)
)
上面是skill代码,把切换的层换成你想要的
然后设置个快捷键  对应命令为 vl01

这个切换层比录制快

网友(点评):
太麻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師好:

原廠有說明的指令.要先做*.color

大师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師好:

    原廠有說明的指令.要先做*.color

    茅台哥是真牛,,我一开始瞎撞 view film PLACE-ALL这个命令不行,请问下大师原厂的指令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
    有没有一键换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師好:

原廠有說明的指令.要先做*.color

各位大大 能否再幫忙幫步驟說明下 ,小的還不太懂如何設置快速切換,感謝感謝。

网友(点评):
這是基礎, 依個人習慣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大 能否再幫忙幫步驟說明下 ,小的還不太懂如何設置快速切換,感謝感謝。

    謝謝回覆 目前可以加入了 只是該如何可以快捷鍵切換  而不用滑鼠去點選 還請教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找快捷鍵設置.

    allegro设置快捷键

    好的 收到 感謝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