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电阻特点

楼主(2024-12-04):
    精密电阻特点

    金属膜精密电阻的精度较高,但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指标略低;线绕精密电阻的阻值精度和温度系数指标很高,但分布参数指标偏低;金属箔精密电阻的精度、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各项指标都很高:精度可达10-6,温度系数可达±0.3×10-6/℃,分布电容可低于0.5pf,分布电感可低于0.1μh。由于上述三类精密电阻器的价格随性能而提高,所以在应用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用。例如,在直流或频率很低的交流电路中,一般只需选用线绕精密电阻或金属膜精密电阻即可,没有必要选用价格高昂的金属箔精密电阻。

    金属膜精密电阻的主体通常为圆柱形;线绕精密电阻则有圆柱形、扁柱形和长方框架形几种;金属箔精密电阻则常呈方块形或片形。线绕精密电阻的匝数较多时,往往采用无感绕制法绕制,正向绕制的匝数和反向绕制的匝数相同,以尽量减小分布电感。长方框架形的线绕精密电阻通常是设备制造厂根据需要专门定制的,常用于仪器仪表。

    一旦仪器仪表中的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损坏,可用与原电阻合金丝的材料、直径、长度均相同的新合金电阻丝均匀绕在原框架上代替。如果原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只是表面绝缘层破损,只需将原电阻丝从框架上拆下,重新浸漆(宜选用性能优、价格低的1260绝缘清漆),再经晾干处理后重新绕到原长方框架上即可。

    精密电阻判定

    一、 精密电阻主要的判定条件是电阻的公差和温度系数。

    一般高精密电阻的公差应该小于1%,比如0.5%,0.1%,0.01% 这类,或者温度系数较低。如25ppm,10ppm,5ppm之类。

    另外,阻值小的,如10毫欧这类也属于精密电阻。

    二、 贴片电阻的最高精度是业德贴片电阻,0.01%精度,即万分之一精度。

    三、 精密电阻较少厂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