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没用的NC管脚 symbol中能不画出来么?

楼主(2024-12-04):
design entry 里面制作 symbol的时候,管脚数量必须和封装引脚数量对应,不然网表会导入pcb editor会报错

有些芯片,封装上只用了几个引脚,其它都是NC脚。  但原理图symbol必须把这一大堆空脚加上

网友:
    对,必须有。而且脚位号不能重复。 严谨的好处有很多。

楼主:
    没发觉有啥好处,一对管脚看图麻烦,不小心线还会连错,放到另外一个part,原理图还得摆出来,莫名奇妙的,也不方便其他人读图。

网友(点评):
是的,allegro的引脚数量/编号必须对应。你放置part不是顺手放出来了嘛,有啥好莫名其妙的,别人看方便的很

网友A:
    可以这么处理

    如果看不到图就在元件属性里加NC属性,属性值是管脚号,不同的管脚号用逗号隔开

网友:
    相同名字直接合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处理

图片看不到

网友:
    只要不做PCB,可以不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