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都有哪些总线

楼主(2024-12-04):
    总线分类

1. 片内总线和片外总线

片内总线是CPU内部的寄存器、算术逻辑部件、控制部件以及总线接口部件之间的公共信息通道。

片外总线则泛指CPU与外部器件之间的公共信息通道。

    我们通常所说的总线大多是指片外总线。有的资料上也把片内总线叫做内部总线或内总线(Internal Bus),把片外总线叫做外部总线或外总线(External Bus)。

2. CPU总线、系统总线和外设总线

CPU总线是从CPU引脚上引出的连接线,用来实现CPU与外围控制芯片和功能部件之间的连接。

    系统总线也称为I/O通道总线,用来与存储器和扩充插槽上的各扩充板卡相连接。常见的系统总线有ISA、PCI、PCI-E等。系统总线是通过专用的逻辑电路的对CPU总线的信号在空间与时间上进行逻辑重组转换而来。

外设总线是指计算机主机与外部设备接口的总线,实际上是一种外设的接口标准。目前在微型计算机上流行的接口标准有:IDE(EIDE/ATA,SATA)、SCSI、USB和IEEE 1394四种。前两种主要用于连接硬盘、光驱等外部存储设备,后面两种可以用来连接多种外部设备。

    3.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

    几乎所有的总线都要传输三类信息:数据、地址和控制/状态信号,相应地每一种总线都可认为是由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构成。

    数据总线(Data Bus,DB)用于在各个部件/设备之间传输数据信息。

    地址总线(Address Bus,AB)用于在CPU(或DMA控制器)与存储器、I/O接口之间传输地址信息。

控制总线(Control Bus,CB)用于在CPU(或DMA控制器)与存储器、I/O接口之间传输控制和状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