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的性能指标

楼主(2024-12-04):
    总线的性能指标

1)总线带宽BW

    总线的带宽指的是单位时间内总线上可传送的数据量,即我们常说的每秒钟传送多少字节。单位是字节/秒(B/s)或兆字节/秒(MB/s)。与总线带宽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是总线宽度和总线的工作频率。

2)总线宽度W

总线的宽度指的是总线能同时传送的数据位数,即我们常说的16位、32位、64位等总线宽度的概念。在工作频率固定的条件下,总线的带宽与总线的宽度成正比。

    3)总线工作频率f

总线的工作频率即总线的时钟频率,以MHz为单位。它是指用于协调总线上的各种操作的时钟信号的频率。工作频率越高则总线工作速度越快。

    总线带宽、总线宽度、总线工作频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车道数和车速的关系。车流量取决于车道数和车速,车道数越多、车速越快则车流量越大。同样,总线带宽取决于总线宽度和工作频率,总线宽度越宽,工作频率越高,则总线带宽越大。当然,单方面提高总线的宽度或工作频率都只能部分提高总线的带宽,并容易达到各自的极限。只有两者配合才能使总线的带宽得到更大的提升。

总线带宽的计算公式如下:

BW =(W/8)× f/每个存取周期的时钟数

【例】总线时钟频率为100MHz的32位总线,若每两个时钟周期完成一次总线存取操作,则总线带宽=32/8×100/2=200MB/s。

    三、嵌入式软件层面的单总线和多总线的区别

    对于嵌入式软件编程来说,由于单总线结构是将CPU、I/O和存储器都接在同一总线上,因此对内存的操作和对I/O的操作可以使用相同的指令系统,但是对于多总线结构,由于CPU和主存、CPU和I/O之间使用不同的系统总线,因此,操作内存和操作I/O使用不同的指令,即:不能用操作内存的方式去操作I/O端口。

    单总线的典型代表(ARM架构的CPU),多总线的典型代表(X86架构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