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t*模块怎么打散

楼主(2024-12-04):
    placement  edit模式下面 右键没有disband group ;而且一般模块名字为Cr_**,这个模块命名不是Cr *开头而是Pdt*请问这种模块要怎么打散

网友:
    我也刚开始学,遇到不少问题,同问同问

网友A:
    先选择,再右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择,再右击出来。。。。

    选择之后右击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择之后右击也没有

你看看在选择之前find栏中除了Group勾选之外是不是还勾选了其他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在选择之前find栏中除了Group勾选之外是不是还勾选了其他对象

没有,这个应该也不是我们常规建的group

网友:
    常规模式下--find选项标签里选择Groups鼠标移动到已经创建的gruop上,右单击,弹出的菜单里选择Disband 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動

怎么打散呢?

楼主:
    show 了一下,如图所示,但是还是找不到打散的地方

网友:
    可試試工作模式先換成Placement edit後 >Find:Groups>右鍵isband 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式不重要, 重點是手動要打勾.

    勾选了,但是右击没有打散那一项,我试过手动再加一个group,右击可以打散,只有这一个group没得打散,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