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4 OrCAD导出原理图PDF不能搜索器件?该如何正确导出PDF文件?

楼主(2024-12-04):
cadence17.4  orcad导出原理图不能搜索?
    我在导出原理图的,时候,使用Orcad里面的输出功能,因为需要器件属性,所以没有使用打印功能,但不知道为什么使用输出PDF功能输出SCH的PDF之后,不能对其进行搜索。
    我使用了两种情况:

    第一种,不创建Create Net & Part Bookmarks,然后输出PDF;
    第二种,创建Create Net & Part Bookmarks,然后输出PDF

    使用第一种输出,根本搜索不到器件,在PDF里面有这个内容,但就是搜索不到器件的位置。

使用第二种输出,会出现很多器件的书签,但在搜索的时候,还是搜索不到器件的位置,只能搜索到书签上的内容,PDF里面的内容根本搜索不到,这样也无法定位器件。

另外,我使用打印的方法输出PDF,是可以正常搜索器件;但是因为没有器件的属性,所以还是想使用Orcad的输出功能输出PDF。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输出的PDF不太正常,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我自己也尝试了使用不同项目的SCH原理图导出PDF,但好像我这种方法都不行。
    所以,想请教一些各位专家们,像我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在那??

最下三行是使用的PDF軟體, 若文字使用圖形就搜索不到, 個人我是使用 Adobe Acrobat.

    您好,我现在卡在导出的PDF原理图不能对里面的内容进行搜索,比如,搜索某个器件名,搜索结果显示未找到匹配项目。您说的使用Adobe Acrobat,我有安装这个软件,您说的是指在哪里进行修改?
是指如下图的位置进行修改吗?
    谢谢!

网友(点评):
那是第4. 下面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