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好的板子位号和原理图对应,重新导入原理图就重新导入器件,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4-12-06):
AD,画好的板子位号和原理图对应,重新导入原理图就重新导入器件了,其中几个器件就从板框跳转到板框外了,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原理图位号和pcb里面器件位号一样,封装一样

网友:
    这个和unique id有关,对应起来就好啦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试试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09&highlight=%CD%AC%B2%BD

网友:
    unique ID对不上了,原理图或者pcb的器件有删除或者重新放置过。如果标号是一样的,可以在PCB菜单\工程\元器件关联,或者快捷键C K进行元器件关联,关联后就不会再出现删除老器件添加新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