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怎么在layout中批量调整丝印

楼主(2024-12-06):
    xpedition怎么在layout中批量调整丝印,像ad那些 批量对齐器件中心

网友(点评):
基礎的一個竅門, 建零件就置中.

网友:
    我平时都是画的板子小,都是一个一个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脚本

有设置教程吗

楼主:
    已经解决 有脚本

网友B:
    脚本在哪里?分享一下

楼主(2025-01-06):
引用 网友B:
脚本在哪里?分享一下

    这个 直接拖进layout界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直接拖进layout界面就可以了

谢谢  非常感谢 极好

网友(2025-05-19):
    感谢大佬分享工具

网友:
    右键Selection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