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的Max. Rated Current 50mA,为什么工作在300~500MA2个月,它没发现坏。

楼主(2024-12-08):
请教大神,磁珠的Max. Rated Current 50mA,为什么工作在300~500MA2个月,它没发现坏。甚至我用DC电源直接用1A持续好久它都不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https://product.tdk.com.cn/zh/co ... omponents-0156.html

Q.
若对片式磁珠施加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流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施加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流时,会因电流界限值导致出现断线或短路(芯片破坏)的情况。破坏电流值取决于施加电流与施加次数,此外,界限值也会因产品特性偏差以及产品使用环境(尤其是温度)而各有不同。

网友B:
为什么要坏。所有的手册中只说不按要求使用可能损坏器件,不是一定损坏。

网友C:
    具体可能要更专业的人事来解答,但我知道的是如果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那么磁珠EMI的滤波能力会大大下降(磁珠等效LR串联模型,电流过大导致L超过饱和电流就会大大降低L的特性,而磁珠滤波靠的就是L特性),像楼主这样用的根本就起不到滤波效果,那么跟0Ω电阻没太大区别了。建议还是按规格要求的来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可能要更专业的人事来解答,但我知道的是如果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那么磁珠EMI的滤波能力会大大下降(磁珠等效LR串联模型,电流过大导致L超过饱和电流就会大大降低L的特性,而磁珠滤波靠的就是L特性),像楼主这样用的根本就起不到滤波效果,那么跟0Ω电阻没太大区别了。建议还是按规格要求的来最好。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product.tdk.com.cn/zh/co ... omponents-0156.html

Q.
    若对片式磁珠施加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流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施加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流时,会因电流界限值导致出现断线或短路(芯片破坏)的情况。破坏电流值取决于施加电流与施加次数,此外,界限值也会因产品特性偏差以及产品使用环境(尤其是温度)而各有不同。

    百度答案,已经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坏。所有的手册中只说不按要求使用可能损坏器件,不是一定损坏。

就是想了解,这个参数的定义,还有有没有相关的测试数据支持。

网友D:
額定值通常是指超過這個界限,元件特性已不符預期規格,不一定是指會燒毀或遭到破壞。

    以電感為例,通常感值變化超過 30% 就算特性不合格了!

如上面所述,磁珠飽和和電感飽和一樣等同短路,會和零歐姆電阻沒什麼兩樣。

网友(点评):
哇,终于看到狗哥了,我以为你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product.tdk.com.cn/zh/contact/faq/emc-components-0156.html

    Q.

    補充說明
會破壞元件的是絕對最高值Absolute Maximum Rating),但也不見得馬上就會燒掉,有時候需要長時間的摧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具体可能要更专业的人事来解答,但我知道的是如果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那么磁珠EMI的滤波能力会大大下降(磁 ...

    Analog Device 的另一種觀點
The current rating of ferrite beads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maximum current the device can take for a specified temperature rise and it is not a real operating point for filtering purpos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額定值通常是指超過這個界限,元件特性已不符預期規格,不一定是指會燒毀或遭到破壞。

以電感為例,通常感值變化超過 30% 就算特性不合格了!

    如上面所述,磁珠飽和和電感飽和和一樣等同短路,會和零歐姆電阻沒什麼兩樣。

    感谢分享!从另一个角度,我怎么简单的判断它符合额定电流的标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从另一个角度,我怎么简单的判断它符合额定电流的标准呢

不知道在問什麼?規格書告訴你額定電流Rated Current),你無法確認設計是否符合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Analog Device 的另一種觀點
The current rating of ferrite beads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maximum cu ...

狗幫市場調查報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在問什麼?規格書告訴你額定電流(Rated Current),你無法確認設計是否符合規格???????? ...

还是狗版主性格好。都是参加工作的人了,还是孩子和学生思维。一个问题只有对错两个答案。
    这种人还是交给社会教育吧。这里技术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狗版主性格好。都是参加工作的人了,还是孩子和学生思维。一个问题只有对错两个答案。
这种人还是交 ...

小弟只不過是手抖了一下,多輸入了好幾個問號。

不過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問什麼,希望能再詳盡說明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