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怎么看总pin脚数啊

楼主(2024-12-10):
各位前辈,请问一下xpedition里怎么看pin脚的总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我意思是想看整个PCB所有器件总的pin脚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意思是想看整个PCB所有器件总的pin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