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无高度器件在3D图里显示有高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12-10):
allegro的无高度器件在3D图里显示有高度,是在哪里给无高度设置了个默认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默认了。。。。

    大佬知道那儿可以修改默认高度不呢?以前还没有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默认了。。。。

    一般要按规格书设置一下最大高度信息,要么匹配一下零件的3D模型。哪里设置默认我也没找到。。

网友:
    setup----design parameter-----design-----default symbol he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