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的shape protrusion

楼主(2024-12-10):
    想请教下,在allegro中,BGA区域由于旁边的孔需要更大的antipad,导致出现了下面的这样的断头shape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查出来这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1.本身設計就有問題. 2.只能自己寫skill 檢查.

楼主:
    补充一个图片

楼主:
    谢谢回答,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通过Design 避免的。1.工厂要求BGA区域的反焊盘必须是正方形的,而不是我们平时所用的圆形的。2.旁边的三个打箭头的孔是高速信号孔,需要加大反焊盘来优化孔。想请教下,在Allegro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查出来,通过CAM的软件是可以查出来的,如果Allegro能直接查出来的话,会更直接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只是PCBA加工廠, 沒知識的要求.

    這會造成板廠加工困難, 及某些線太細無法成形, 轉角積墨.

现在就是想请教下,有没有已经开发好的工具可以查出来中间的那两根断头线。

网友(点评):
已經回答過了, 1.本身設計就有問題. 2.只能自己寫skill 檢查.

网友(点评):
更新一下英文名稱 NetAntennae.

网友B:
    这种最好设计反焊盘的时候就检查了,不要遗留到最后检查。有对应的skill说一声,好像还挺有点用。

网友(点评):
重點不是檢查出來, 而是後續直接處理了.

网友(点评):
设计反焊盘的时候就检查了, 不可能反焊盘是在單純PAD時設定, 無法得知是否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最好设计反焊盘的时候就检查了,不要遗留到最后检查。有对应的skill说一声,好像还挺有点用。

是因为旁边的是高速信号孔,需要加大反焊盘的尺寸满足信号质量要求,才导致shape没有形成闭环,遗留了shape stub。

网友(点评):
重點是圓形(等距離)而非方形, 這奇特的要求, 只能代表被"大師級人物主導了", 你不得不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最好设计反焊盘的时候就检查了,不要遗留到最后检查。有对应的skill说一声,好像还挺有点用。

就是当时检查到处理了呀,不然及时检查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旁边的是高速信号孔,需要加大反焊盘的尺寸满足信号质量要求,才导致shape没有形成闭环,遗留了sha ...

    我的意思就是加完你就检查处理了,不要加完就不管了留到最后检查。多嘴问一句是芯片厂家告诉你用方形吗?这是仿真结果?个人觉得真没有必要听,同尺寸方的和圆的没啥区别,你可以用hfss分析分析看就知道了。

网友:
    像是挖空隔离的意思。有skill add  avoid shap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加完你就检查处理了,不要加完就不管了留到最后检查。多嘴问一句是芯片厂家告诉你用方形吗? ...

谢谢了,我们也会改善流程,避免最后检查,现在就是担心如果有漏掉的,会导致板子废掉。方形反焊盘是工厂要求,他们要求我们在设计的时候用正方形的反焊盘,实际他们CAM的时候会加上倒角。

网友(点评):
假如是板廠告訴你, 會鎖定成獨家, 請小心, 另外廠家做一定不一樣, 要了GERBER因各家作業不同也有差別, 最好自己倒角.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们也会改善流程,避免最后检查,现在就是担心如果有漏掉的,会导致板子废掉。方形反焊盘是工厂 ...

谢谢,我们合作的指定的供应商。

网友(点评):
所以沒有備廠嗎?? 好勇氣.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合作的指定的供应商。

    ATE行业,0.35mm pitch,60+ layers, 板子尺寸>50厘米。只有一家,找不到第二家!

网友(点评):
頂級廠商, 而且這樣不精密的設計, 不可能只有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