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nteractiveHtmlBomForAD 不显示丝印以及板框

楼主(2024-12-11):
    有哪位老哥使用过InteractiveHtmlBomForAD出现不显示丝印以及板框这种情况么?有些板子会什么东西都不显示,只有BOM清单

网友:
    没用过这个,一般都用CAM350

网友A:
跟高版本不兼容,用AD13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主要还是pcb中有自定义异形焊盘(就是封装器件有异形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高版本不兼容,用AD13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主要还是pcb中有自定义异形焊盘(就是封装器件有异形焊盘)

也不一定是版本的问题,和板子有关系,有些低版本的也显示不了。有些高版本的也能显示。PCB的存储格式可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是版本的问题,和板子有关系,有些低版本的也显示不了。有些高版本的也能显示。PCB的存储格式可 ...

    封装内有异形焊盘,100%会出问题。AD13版本打开高版本的,自动的把异形焊盘转成覆铜,就不出问题。转换软件的板框层必须是keep层,用机械层会识别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