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Xpedition 中交互allegro?

楼主(2024-12-11):
cadence比较容易的sch和pcb交互,在xpedition中如何交互allegro
比如Xpedition  designer下选中元器件,在allegro brd中高亮?
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恐怕不支持把,完全不同的软件

楼主:
哦,好的
就是不明白:一些公司原理图用xpedition,pcb用allegro,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通常是相反, 好像就有支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
就是不明白:一些公司原理图用xpedition,pcb用allegro,不知道为什么?

有不少大企业是用这样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好的
就是不明白:一些公司原理图用xpedition,pcb用allegro,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xdxdesigner比orcad 好用不少。PCB工具Allegro比较好用

网友:
    好用不通用也等于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xdxdesigner比orcad 好用不少。PCB工具Allegro比较好用

ORCAD更简答易上手,各有千秋

网友(2025-01-17):
    Dxdesigner里如何查看同一个网络经过了哪些连接,包括与不同页面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