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BH1是什么器件,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12-12):
    各位专家们好,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原理图中的BH1,自己对这个器件不太了解,以下是我的疑惑点:
1. BH1是什么器件,是否有真实的这个器件存在?
    2. 这个BH1好像隔离地,使不同地连接在一起,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3. 这个BH1如果经验不足,没有画这个器件,会不会对电路产生影响?
    4. 如果有BH1这个器件,那么在PCB Layout该如何画BH1的封装呢?

不太了解这个BH1,所以,想请教各位专家们,还望专家们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谁画的谁清楚。。。

网友B:
    双极性磁性硅钢片,通常放在变压器或电感器的旁边。根据需要,可以在符号上标注电流、电压、线圈数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极性磁性硅钢片,通常放在变压器或电感器的旁边。根据需要,可以在符号上标注电流、电压、线圈数等信息

您好,我自己搜索了一下,可能不太了解;
我看PCB上面是连接PGND和DGND的,是在板子的第三层。我自己搜索感觉您说的双极性磁性硅钢片很大,所以,不太了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画的谁清楚。。。

就是问不到,哈哈,所以在论坛问一下

网友:
    有实物图片吗?像这种沟通两种地的元件无外乎是电阻,电容,磁珠,或者跳线什么的。

网友:
    双击看元件的device, footprint...

网友:
    猜测是放电齿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流采样电阻

网友C:
    可能是穿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穿心电容

    您好,这个BH1是放在板子的第三层(GND层),板子一共4层板,可能不是您说的穿心电容。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可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