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SIwave仿真结果分析问题

楼主(2024-12-13):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siwave串扰频域扫描的单位为什么是ns/m?这不是速率单位嘛?是要把这个结果转化为频率单位?

楼主:
    召唤大佬求助!!

楼主:
    感觉好像是求解不同频率的信号传播延时??

网友A:
    你的图显示的是远端,ns/m 是时间与长度,表示信号在传输线上的传播速度的倒数,即单位长度的传输延迟,它描述的是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每经过单位长度所需要的时间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显示的是远端,ns/m 是时间与长度,表示信号在传输线上的传播速度的倒数,即单位长度的传输延迟,它 ...

非常感谢解答。
    但是我还是 不是很明白这个单位结果的意义,时域就不说,直接看耦合了多少V电压上去。频域串扰我一直以为它应该是告诉我多少频率容易在这个间距中耦合过去。但是结果是“单位长度所需要的时间延迟。”,这个意义在哪儿呢?我没有搞明白这对于信号完整性分析来讲,它是什么作用?

楼主:
    远端结果是(ns/m):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每经过单位长度所需要的时间延迟,有什么作用呀。不知道这个怎么设置阈值呢?感觉好奇怪哦。

楼主:
    还有好心人可以回答我一下嘛?我查了很多东西,说这个是耦合度?串扰引起的时间延时率?有没有什么规范协议中对这个有解释说明?还是说其实这个阈值都是自己控制的而已?

网友B:
    刚学习,好多不懂,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学习,好多不懂,好难啊

    我学习一段时间了,建议就是耐着性子把理论全部看一遍,再开始着手仿真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