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 异常

楼主(2024-12-14):
求助大家有谁知道PCB 出现这个提示怎么解决吗?
前一晚正常保存关机,第二天就无法打开PCB  提示Error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网友A:
    软件问题。重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重装一下。

    暂时只有一个项目的PCB 文件有问题,其他都是正常的  也是软件问题吗

网友:
    重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DB check一下

网友:
    电脑装了360或者其它安全管家吧,软件程序被360误隔离了

网友(2025-03-05):
    如果只是这个数据有问题,那就排除了服务器上data server得问题。
你把pcb和rul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夹打开再试试,可能是被占用了,或者文件编辑权限有问题

网友(2025-06-07):
    可能被lock了,尝试下在bd目录下删除其他所有文件,只留dsg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