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X orcad cis导出pdf的颜色怎么改都是屎黄色

楼主(2024-12-16):
这个要怎么设置啊?

导出的pdf

导出的pdf

原理图中的颜色

原理图中的颜色

网友:
    设置里面设置颜色

网友A:
自从17.4版本开始,原理图的元件已改用全新的金黄色的配色,你想还原成之前旧版本的配色打印,可以从这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17.4版本开始,原理图的元件已改用全新的金黄色的配色,你想还原成之前旧版本的配色打印,可以从这里修 ...

    非常感谢

网友:
    x版本是不是传说中的可以AI画板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