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DDR5 HBM2 在ADS 如何使用s参数(s20p,s44p)做通道仿真?

楼主(2024-12-16):
(图片)

网友:
    Lumped-Components选取Term元件添加到原理图,定义网络端口和阻抗信息,S 参数的测量和定义都是基于 50 欧姆的系统阻抗,所以终端元件的阻抗通常设置为 50 欧姆,双击S-PARAMETERS,在弹出的设置对话框中,进行相关参数的配置。如设置频率扫描的起始频率、终止频率和步长等,使其与 S 参数文件中的频率范围和精度相匹配,确保仿真能够准确地涵盖所需的频率范围。还可以设置其他参数,是否进行噪声分析。点击 ADS Simulate启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