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与17.4装同一台电脑,17.4的都正常。16.6的PCB EDITOR不能启动

楼主(2024-12-17):
    请教一下,我的电脑,同时装cadence16.6和17.4,安装好后,17.4版本的软件能正常工作,16.6的原理图设计,焊盘设计这些软件也能正常工作,但是16.6的PCB editor这个不能正常启动,双击这个软件后,出现启动界面后就闪退了,我也重新破解过,但还是一样的,问问各位大牛,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从别的电脑copy个env 替换下试试

网友:
    我用老吴阿里狗装的三个版本都可以切换着用,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别的电脑copy个env 替换下试试

试过了,不行的,就是16.6的PCB editor启动过程中闪退。

网友:
    这个应该是环境变量的问题,你看下系统环境变量,把16.6的排序放前面

网友:
    同时安装两个版本,如果先装16.6再装17.4,那么环境变量优先读取的是17.4,这时16.6启动可能会异常,把17.4的环境变量路径往下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