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如下丨SMT贴片和THT技术

楼主(2024-12-17):
行业内的小伙伴相信大家应该对SMT和THT的焊接工艺有所了解。 SMT是表面贴装元件,THT是焊接工艺,两者各有优缺点,需要根据焊接要求和待焊产品的特性选择不同的焊接技术。下面就由贴片加工厂_安徽英特丽小编为大家详细分析一下SMT和THT两者之间的区别。

1、什么是SMT
SMT即表面贴装技术,是电子组装行业最流行的工艺和技术,电子线路表面组装技术,简称表面贴装技术。是将不带引线或带短引线的表面贴装元器件安装在印制电路板表面或其他基板表面,然后采用锡焊技术进行焊接组装的一种电路组装技术。

2、SMT有什么特点
SMT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抗振动、抗冲击、高频特性好、生产效率高等优点。同样SMT的由于大多数SMD元器件尺寸小,焊点多,检查难度很大,SMD零件掉落容易损坏,生产加工的设备更贵。

3、什么是THT
THT是指将元件的引线插入电路板,然后将其焊接牢固的工艺和技术。 THT使用设计在印制板上的含铅元件、电路连接线和安装孔。通过将元件引线插入PCB上预留的通孔,临时固定并焊接在基板的另一面,形成可靠的焊点,建立长期的机械和电气连接。

4、THT有什么特点
THT焊接采用通孔技术,通孔提供安全的物理连接、热阻和功率处理功能,从而线路板会更耐用。通孔技术限制了多层板上的布线区域,因为线路板两面都需要焊接通孔,使得这个过程比较冗长。

5、比较SMT技术和THT技术
a、SMT易于组装,可以将元件组装成更小、更精确的线路板尺寸,而THT则可以实现电路板和电子元件之间的固体焊接。
b、SMT贴片加工采用SMD组装技术,THT加工采用通孔引线技术。
c、相较而言,SMT焊接技术更加简单方便,在生产加工中更便捷。

(更多关于PCBA相关知识,可关注安徽英特丽电子进行了解)

网友:
MT技术以其高密度组装、自动化程度高、适应性强、优良的电气性能、生产效率高、易于实现生产自动化和信息化管理、元件贴装精度高、焊接质量高、灵活性强以及环境友好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