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提S参数没有ESD,共模电感模型怎么处理

楼主(2024-12-17):
各位老师好,我正在学Sigrity,在提取S参数时线路上有ESD,与共模电感,因为缺少相关模型,
各位老师能给个处理方法吗,就是是必须找到模型,还是自己建模型,还是采用其他软件联合仿真...啥的。
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在标准的S参数测量和模型中,通常不会直接包含ESD相关的信息。因为S参数主要关注的是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行为,而不是静电放电的影响

楼主(2025-02-02):
引用 网友A:
    在标准的S参数测量和模型中,通常不会直接包含ESD相关的信息。因为S参数主要关注的是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行 ...

    那意思提取S参数时,是我直接忽略共模电感与ESD吗?

网友B:
    ESD器件也有S参数模型的,但是我一般用根据SPEC用2P或1p电容替代,共模电感的从官网DOWN S参数模型,自己3D建CMF的模肯定不准的,只可用于理论研究

网友(2025-04-10):
引用 网友B:
    ESD器件也有S参数模型的,但是我一般用根据SPEC用2P或1p电容替代,共模电感的从官网DOWN S参数模型,自己3D ...

    请问共模电感的参数down下来之后怎么导入进去呢?定义的语句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D器件也有S参数模型的,但是我一般用根据SPEC用2P或1p电容替代,共模电感的从官网DOWN S参数模型,自己3D ...

    尝试了一个语句 报错了QAQ

网友:
    S1 1 2 3 4 ref  Model = "D:\1\DLM0QSB350HY2.s4p"翻以前的帖子翻到了!

网友:
    ESD没模型的情况下,可以参考ESD datasheet提供的寄生电容,(pF级,一般不会超过1pF)将其当作一个对地并联的电容处理。有模型的情况下,预留出端口,在电路仿真中进行级联。共模电感只有在共模情况下有电感,对于差模传输,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将其当作一个等效串联的电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