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问快答系列之SMT贴装技术

楼主(2024-12-18):
    Q1:什么是SMT装配?
A1:表面贴装技术的简称SMT,它是指一种用于粘贴元件的装配技术(SMC,表面贴装元件或SMD,表面贴装器件)通过一系列SMT组装设备的应用来裸露PCB(印刷电路板)。

    Q2:SMT组装中使用了哪些设备?
A2:一般来说,有锡膏印刷机,贴片机,回流焊炉,AOI (自动光学检测)仪器等。
    Q3:SMT装配的属性是什么?
A3:与传统的装配技术相比,,SMT组装导致更高的装配密度,更小的体积,更轻的产品重量,更高的可靠性,更高的抗冲击性,更低的缺陷率,更高频率,更低的成本等属性。

Q4:SMT组装与THT组装有何不同?

    A4:SMT组件在以下方面与THT组件不同:
1、用于THT组件的元件比SMT组件具有更长的引线;
2、 THT组件需要在裸电路板上钻孔,而SMT组装则不需要,因为SMC或SMD直接安装在PCB上;
    3、波峰焊主要应用于THT组装,而回流焊主要应用于SMT组装;
    4、 SMT装配可以实现自动化,而THT装配仅取决于手动操作;
5、用于THT组件的组件重量大,高度高,体积大,而SMC有助于减少更多空间。

Q5:什么SMT组装的普通制造工艺是什么?
    A5:SMT组装程序通常包括焊膏印刷,芯片安装,回流焊接,AOI,X射线检查和返工。在程序的每个步骤之后进行目视检查。

    Q6:什么是焊膏印刷及其在SMT组装中的作用?
    A6:焊膏印刷是指在PCB上的焊盘上印刷焊膏的过程,这样SMC或SMD可以通过焊盘上的左焊膏粘到板上。焊膏印刷是通过模板的应用实现的,模板上有许多开口,焊膏将保留在焊盘上。

Q7:什么是芯片安装及其在SMT组装中的作用?
A7:芯片安装有助于SMT组装的核心含义,它指的是SMC或SMD快速放置在SMT组件上的过程。焊盘留在PCB焊盘上。因此,基于焊膏的附着力,元件会暂时粘在电路板表面上。

    Q8:SMT组装后是否需要清洗PCB ?
A8:SMT组装后的PCB必须在离开车间前进行清洁,因为组装好的PCB表面可能被灰尘覆盖,回流焊接后残留物,例如焊剂,所有其中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产品的可靠性。因此,必须在离开车间之前清理已组装的PCB。

    (更多关于PCBA相关知识,可关注安徽英特丽电子进行了解)

网友:
    回流焊炉:
    通过热风或红外辐射,按照预设的温度曲线加热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