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eo无法与Capture原理图交互

楼主(2024-12-19):
请教!!!
在Allegeo点击器件可跳转到原理图对应位置,但是在原理图选中器件PCB中没有选中;

交互相关设置选项均已勾选

网友:
17.4 原理图容易卡死

网友:
导一下网表之后再试试

网友:
PCB选择symbol load过网表因该是可以的

网友:
先orcad导出一下网表,然后allegro导入一下刚刚的网表,如果导入成功,那么原理图和pcb之间就关联好了,剩下的看交互的那几个选项有没有勾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