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 原理图容易卡死 怎么办

楼主(2024-12-19):
17.4 PCB和原理图关联后容易卡死  怎么办,PCB中一点到GND或者很多PIN 的net 原理图就打开很多对应的页,卡住不动。。。怎么办

楼主:
卡住不动。。。怎么办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有人遇到过,回答的好像都不太完整。我蹲一下,完美解决了请招呼我一声,谢谢!

网友:
    电脑配置不够了吧

网友:
    蹲一个满意答案 !

网友:
    应该是安装或者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