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中如何批量修改某些元器件符号

楼主(2024-12-19):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一开始把所有的地都用一种符号表示,后来需要修改为两种不同的地,所以想把一部分地的符号换个样式,有没有批量修改部分符号的方法?

网友A:
    数量要是不多,就一个一个的改
    数量要是多,在原理图改,最后直接导进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要是不多,就一个一个的改
    数量要是多,在原理图改,最后直接导进PCB

    原理图怎么批量改啊?

网友:
    在cache更换要换的symbol

网友B:
    可以选中原理图 排序找到替换的然后link一下 不过这个跟库关联,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中原理图 排序找到替换的然后link一下 不过这个跟库关联,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

我们没有这个,本地脱机的无法实现吗? 就比如是我原来设计的时候,没有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后来发现需要分开来,这样我想选中需要更换的symbols,批量替换掉它,有办法实现吗?一个一个改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没有这个,本地脱机的无法实现吗? 就比如是我原来设计的时候,没有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后来发现 ...

没有试过  不确定还有啥便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