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电路的两种电路

楼主(2024-1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差分检测
优点:
高精度:差分检测可以有效地消除共模干扰,提高测量精度。
抗干扰能力强:差分检测对外部电磁干扰具有较高的免疫力,能够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保持稳定的测量。
信号稳定性好:差分检测能够提供更稳定的信号输出,适用于对精度和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缺点:
电路复杂:差分检测电路相对复杂,需要更多的元件和布线,这可能增加设计和制造的难度。
成本较高:由于电路复杂,所以设计和制造成本相对较高。
共模电压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差分检测可能面临共模电压较高的问题,这可能需要额外的设计措施来解决。

网友:
学到知识了,66666

网友:
这哪里是差分检测啊。这个检测电路是不是前段时间问过的?
Idet就是一个开关量。典型的OC门,如果要工作,还需要一个上拉电阻。Q4要导通,前端运放输出要到1.4V。比较器计算公式网上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