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走线出现不知名问题

楼主(2024-12-19):
两段同网络的走线无法吸附在一起,也没办法从已有走线一端继续走线

楼主:
从已有走线一端走线,原有的走线会避开

网友A:
    把走线推挤模式关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走线推挤模式关闭掉

你好,推挤关掉后也不行,虽然可以走线,但是新走线不会自动吸附到旧走线上,也不会有网络,会报drc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推挤关掉后也不行,虽然可以走线,但是新走线不会自动吸附到旧走线上,也不会有网络,会报drc错 ...

    你看一下find栏中是不是没有勾选相应的抓取点

网友:
    连线模式勾选 snap to connect point 没  或者 没在find里面勾选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