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封装底下放置的一些阻容,增加什么属性设置,可以不报告DRC错误?

楼主(2024-12-20):
硬盘封装底下放置的一些阻容,增加什么属性设置,可以不报告DRC错误?

网友A:
    把硬盘的place_bound添加一个PACKAGE_HEIGHT_MIN 最小封装高度。假如你硬盘下方可以放置,1mm,就填入1mm,这样器件高度小于1mm的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点评):
属性设置不報DRC是最危險的一種, 原本應該分二段做 place_bound , 但只用一段做, 改會比較好.

网友:
    元件你都放在了同一面,你需要去修改封装的“外形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的place_bound添加一个PACKAGE_HEIGHT_MIN 最小封装高度。假如你硬盘下方可以放置,1mm,就填入1mm, ...

谢谢,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