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报错invalid route keepin

楼主(2024-12-20):
17.4版本,split plane失败,画了routkeepin和anti eath。
    报错log如下:
Creating Dynamic split plane on layer “VCC2”
    *WARNING* (split plane create): Invalid database id argument – dbid:removed
    ERROR(SPMHSP-3): Invalid route keepin – cannot create split plane
    Split Plane Session Aborted.

后面装X23也出现此问题

网友:
    报错显示route keepin无效?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
    没有画错,我删掉重新画个也会报错

网友:
    没见过,负片用ANTI避让  正片用routekeepout 把  我看你用的routekeepin

网友A:
    检查一下routkeepin 是所有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routkeepin 是所有层吗

Routkeepin是所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