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DNP的元件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24-12-20):
如图,两颗磁珠,上面是灰色,DNP的元件,下面是蓝色,实际需要的,请问灰色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上传的图片不对吗?如此图

网友:
双击你想要变成灰色的元件,里面color属性的设为灰色就好了,当然你也可以设成其它颜色

效果如下:

如果想问怎让orcad自动将带有比如DNP的元件属性的元件设为某种颜色,答案是没法搞,除非用其它第三方开发的脚本

楼主:
谢谢!现在知道怎么将DNP的元件通过颜色区分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Color属性值即可

网友(2025-04-21):
    谢谢!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通过变量BOM,在view里面选择你设置好的BOM,那些该灰色自动就灰色了。而且有NC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