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设计

楼主(2024-12-20):
高速PCB设计注意事项,一些常见干扰有哪些?

网友:
    常见干扰
电源噪声:
高频电路中,电源所带有的噪声对高频信号影响尤为明显。因此,电源噪声是高速PCB设计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干扰之一。
传输线干扰:
    传输线最大的问题就是反射,反射会引起回波损耗,对信号产生的影响与加性噪声干扰产生的影响同样严重。阻抗不连续的点(如直拐角、过孔等)会加剧传输线干扰。
    耦合干扰:
    耦合干扰包括公共阻抗耦合、场共模耦合、差模场耦合和线间耦合(串扰)等。这些干扰源和被干扰设备往往共用某些导体(如回路电源、总线、公共接地等),或通过空间、导线等相互作用,导致信号传输质量降低。
电磁干扰(EMI):
    随着速度的提升,EMI将变得越来越严重。高速器件对此尤为敏感,可能会接收到高速的假信号。EMI主要通过环路天线效应、电源线耦合等方式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