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为什么要用比较器做电流电压的采集?用431反馈过压过流信息不可以吗?需要怎么...

楼主(2024-12-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电路用的少,坐等老师指点

网友:
    电流电压采集还是要用运放的。比较器一般用在保护部分,比如过流过压。431是电压基准,开关电源上也不是用它做闭合控制,用的是光耦。
另外开关电源的闭环控制是小信号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1能不能实现过压过流检测

    你可以认为431是个电源芯片,只是比一般的电源芯片精度高,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