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I_CPCI板卡

楼主(2024-12-21):
    锐评一下, 我这个板子技术工资值多少

网友:
    沈阳,这个水平20~25k

网友(点评):
现在pcb外包工资这么高吗?

网友A:
    地层是不是没有贴出来。要是这个板卡所有层都在这了,那估计问题很大。单科ddr布线用3个内层有点奢侈。ddr区域布线尽量利用表层布线,2两组data可以在L1和L3搞定。把多余信号层搞gnd。左下角那一块IO是否有隔离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层是不是没有贴出来。要是这个板卡所有层都在这了,那估计问题很大。单科ddr布线用3个内层有点奢侈。ddr ...

这是个半成品的板子,所以没有完全展示。布局布线看着还是蛮规整的,难度不算大。

网友:
    原理图+PCB都是同一个工程师做的话,在北上广20K-25K月薪应该没啥问题。如果只是Layout的话,估计10K-15K

网友(点评):
这个工资和我认为的差不多。 上面的那个25K感觉我是不是落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层是不是没有贴出来。要是这个板卡所有层都在这了,那估计问题很大。单科ddr布线用3个内层有点奢侈。ddr ...

地层没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