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搞不懂这板当年我是怎么画好的

楼主(2024-12-23):
如下图,现在我要画一块更大的板,但LED个数是一样的,结果搞了一个下午就是画不下去了,不知咋搞,各位可否教一下我,谢谢。

网友(点评):
重點在了解線路關係, 三個LED一並聯, 再串聯.

楼主:
主要问题就是不能画一条完整的圆圈cline

网友(点评):
並不是. 是走線關係的零件排列.

网友A:
不知道我这个板子能不能帮助到你?

极坐标模式在这里:

网友(点评):
沒辦法, 價格及難度問題, 單面板的低價格, 及走線技術難度, 是雙面板比不上的.

网友:
    用AD的话,比较好画,用PADS就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这个板子能不能帮助到你?

还是搞不来

网友(点评):
證明當初不是你畫的, 知識是一樣的.

网友:
    把部分走线变成shape ? 然后cline连接?

网友(点评):
最剛開始是用SHAPE還要算相同面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搞不来

    先设置一个极坐标,然后在极坐标的模式下布局和走线,这样走线会自动捕捉到圆形极坐标的栅格上,就像我图上Bottom层的那些圆弧走线就是这样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一个极坐标,然后在极坐标的模式下布局和走线,这样走线会自动捕捉到圆形极坐标的栅格上,就像我图 ...

谢谢,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极坐标模式”,是坐标在板子中心的意思吗?我的是17.2版本。(另外我还发现我这版本走线时勾选“Grildless ”根本不起作用了,都只能停在所设的格点上)。

网友:
    如何设置极坐标?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点评):
如何设置极坐标?不是這問題, 主要是基礎的中心點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极坐标模式”,是坐标在板子中心的意思吗?我的是17.2版本。(另外我还发现 ...

    没办法,帮不了你,论坛上传3MB大小的附件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帮不了你,论坛上传3MB大小的附件会报错。

好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在 INPUT 的兩PAD定位, 再依連線零件定位.

而你的新圖 INPUT 的兩PAD 已經和零件出線交叉了.

感谢回复,我已画好了(用土办法画的,之前也是),之前的板确实是也是我画,只是我不是专业画板的,不常画,久了就会忘记。我这板只是测试用的几块板不计成本,最后我还在背面画了铜块加了过孔以作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这个板子能不能帮助到你?

    看来17.2版本不支持这个极坐档格点模式,没有这个菜单

网友(点评):
不需要也能做.

网友(点评):
但思考還是有差距, INPUT 拉太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17.2版本不支持这个极坐档格点模式,没有这个菜单

加载TOOLBOX就有了

网友(点评):
不用也能做, 不用釣魚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载TOOLBOX就有了

哦哦,太久没画板了,你不说我还忘记了这个tool 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