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芯微平台Android系统串口测试方法,触觉智能RK3562开发板演示

楼主(2024-12-24):
本文介绍瑞芯微平台Android系统串口测试方法,通用RK3568、RK3588、RK3576等。触觉智能RK3562开发板演示,搭载4核A53处理器,主频高达2.0GHz;内置独立1Tops算力NPU,可应用于物联网网关、平板电脑、智能家居、教育电子、工业显示与控制等行业。
命令行方式测试串口
  • 准备工作

(1)下载电脑串口测试软件SSCOM;
(2)主板连接调试工具(ADB或者调试串口);
(3)电脑连接USB转串口工具,比如USB转RS232 RS485串口工具,如下所示:

注意:不同串口电平信号对应使用不同的工具,否则测试会出现乱码、通信失败问题。另外,如果暂时缺少这个USB转串口工具,可使用两个主板串口相互接线,再配合命令行相互发送/接收数据测试。
(4)电脑打开串口测试软件,如图所示:

打开后会在【1】位置看到刚插入的USB串口工具端口,选择后点击【2】位置打开即可

  • 测试开始
测试的串口节点为:/dev/ttyS8,电平:RS232
  • 主板接收测试:

主板执行以下命令开始接收测试:
rk3562_t:/ # cat dev/ttyS8
串口测试软件开始发送数据,如图:

标注说明:
【1】编辑需要发送的数据
【2】发送数据按钮
【3】发送出去的数据
【4】主板系统接收到串口软件发来的数据
  • 主板发送测试:

主板执行以下命令开始接收测试:
rk3562_t:/ # echo 9876543210 > /dev/ttyS8
串口测试软件开始接收数据,如下图:

标注说明:
【1】主板发送出去的数据
【2】串口软件接收到主板发来的数据
APK方式测试串口
  • 准备工作

(1)下载安卓串口测试软件ComAssistant;
(2)把刚刚下载的软件APK包安装到主板上:
可以通过ADB命令安装,或者将APK包拷贝到U盘/TF卡,插到主板手动安装,安装后会提示"旧版安卓"问题,忽略即可。

  • 主板接收测试:
按照前面第一章说明,连接好USB转串口工具开始测试,打开软件:

标注说明:
【1】选择测试串口节点
【2】选择测试波特率(默认9600)
【3】开启串口后,电脑端串口软件即可发送数据到主板
【4】主板APK接收到串口软件发来的数据
  • 主板发送测试:

标注说明:
【1】编辑需要发送的数据(默认为:COMA)
【2】发送数据按钮,按下发送数据后,电脑端串口软件即可收到主板APK端发来的数据,如下所示:

串口通信异常排查
1. 检查测试的串口座子和测试串口节点是否一致。
2. 检查测试的串口和串口测试工具的电平信号、波特率是否一致。
3. 检查串口接线是否有误:
TTL/RS232串口接线,如:TX1接RX2,RX1接TX2,GND接GND,RS485串口,如:A1接A2,B1接B2,GND不用接。
4. 执行ls /dev/ttyS* -la命令,查看串口节点权限是否可读可写,正常权限如下所示:
rk3562_t:/ # ls dev/ttyS* -lacrw-rw---- 1 bluetooth net_bt 4,  67 2024-11-19 02:46 dev/ttyS3crw-rw-rw- 1 system    system 4,  68 2024-11-19 02:46 dev/ttyS4crw-rw-rw- 1 system    system 4,  70 2024-11-19 02:46 dev/ttyS6crw-rw-rw- 1 system    system 4,  72 2024-11-19 09:58 dev/ttyS8
5. 检查自身串口工具是否有问题:可短接串口工具的TX和RX,然后电脑串口软件通过发送数据看是否会持续收到数据,没有收到可能串口工具有问题。
总结:通过以上方法排查串口还是测试失败,说明主板该串口有问题,可换个串口接口交叉测试。

网友: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