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测试时Flash ROM中的ME数据丢失原因求助大佬!

楼主(2024-12-24):
电路如图,进行“上电12s,断电20s"的测试,机子概率出现不开机,原因为ROM中的ME被擦除。目前验证到,将D29二极管换成0R电阻后,未出现丢失情况,但是模拟二极管压降,降低输入电压并没有复现到丢失。并且接回二极管,降低输入电压为1.6V,出现了不开机,但是ME数据只是部分被修改,没有出现擦除。请求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可能原因,提供一些验证思路!不胜感激!

GigaDevice GD25LQ64E.pdf

网友:
1,你的spiflash质量怎么样,是不是垃圾品牌的
2,如果是供电的问题,IC供电脚接个22UF看看。

网友A:
如果 用的垃圾品牌的,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换家试试

別罵了!都是咱們祖國的品牌。>_<|||

网友:
    你这个是读写的正常电压,不工作 ,只是供电, 就掉数据 ,不应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用的垃圾品牌的,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换家试试

Flash ROM用的Gigadevice,不是小品牌,原理图上的型号还没改

楼主:
    Flash ROM用的Gigadevice,型号:GD25LQ64E,图上不对

网友:
    将D29二极管换成0R电阻后,未出现丢失情况,————0R基本没有压降,电路工作正常。
但是模拟二极管压降,降低输入电压并没有复现到丢失。
————实际中二极管压降多少,你们怎么知道。按多少模拟?二极管压降与工作电流有关系的,理论来说是个动态变化的。要模拟也要按最大值弄,一般肖特基0.3V。算下1.8V输入,降低0.3V还有多少?此时电压是否符合芯片工作要求
    接回二极管,降低输入电压为1.6V,出现了不开机,但是ME数据只是部分被修改,没有出现擦除。
————输入电压1.6V,二极管后更低了。1.8V的flash最低工作电压多少?

网友:
    模拟二极管压降,降低输入电压并没有复现到丢失。并且接回二极管,降低输入电压为1.6V,出现了不开机。
    二級管的壓降,有可能在讀寫過程,因電流變化、電平掉得更多(比 1.6V 更低),你得掛示波器查看一下。

网友:
狗弟約莫十年前為了這問題,去了一趟 日本 歐薩卡大阪)的米豬必取Mitsubishi)罰站。

原因是 SPI 閃存放了破死雞POS)顯示板卡的程序,開機時又拿它來當 EEPROM 記錄開機時的狀況。好死不死遇到一家百貨公司,不知道供電系統有什麼問題,每天電力開啟約莫九秒後會跳一下電,就正好打在 SPI Flash 寫入的時間點上。機器去了那家百貨公司,不出一個月就沒辦法顯示畫面(對方誤認為無法開機),換台新的去狀況依舊。

SPI 閃存內容被破壞,就跟樓主的敘述一樣,有整顆被抹除的、有被改了一個區段Sector)的、有被改了幾個 Byte(被改一個 Byte 也有)......各式各樣的死狀都有。公司恰巧有部電源供應器能設定開、關機時間,我設定開機輪流七到十秒、關機兩秒。丟十部下去測試、每天至少都能試出兩台,最慘的一次一天出現四台。

网友(点评):
年度最佳分析奖,给狗哥鼓掌

网友:
    那個二極管電路,多半是拿來防止寫入時,遇到電力消失的狀況。間接說明樓主的應用,可能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但如果待寫入的資料很多,SPI 閃存的 Bypass 電容需要很大,否則試撐不了那麼久的時間。再則是,如果寫入的是程序資料,就算你沒全部寫完、系統還是無法正常工作。

网友:
    年度最佳分析獎,給狗哥鼓掌。

    件事說起來也是擦屁股的,設計人員早就離職了,我也非該部門人員。 留下來的工程師搞了好久,連現象都複製不出來。 後來小弟是勾示波器,發現在開機第九秒附近,有寫入的動作,才揭曉答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件事說起來也是擦屎的活,設計人員早就離職了,我也非該部門人員。留下來的工程師搞了好久,連現象都複 ...

    所以解决方法是加大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解决方法是加大电容?

公司機密、無可奉告......@#$%^&*!

如果您問的是當年敝爛公司遇到的問題,該慘案是沒有解決。

爛公司後續故事
  • 因為只有該百貨公司有這狀況,理論是程序避開寫入時間,就能暫時解決這個單一個案。但軟件是託代理商寫的,代理商不願做修改(我猜對方的人也離職了),也不願意給原始碼讓我們自己改。雖說軟件是別人寫的,但拿 SPI 閃存當 EEPROM 的蠢主意,是我們的硬賤攻城獅提的。
  • 該型號的爺死踢ST)處理器也快 EOL,事實上我們即將推出新的 ASIC 方案,就沒有外掛 SPI 閃存了。
  • 這個問題就這樣混了半年,等新方案出來就過關了。當然期間也被米豬必取Mitsubishi),不斷的幹譙了半年。

受害結論

  • 這種同時有 SPI Flash 和 SPI EEPROM 的應用,設計千萬別整成一顆。和程序放在一起,程序被毀了、整個系統也完了。
  • EEPROM 獨立一顆,如果資料量不大的話,有機會用大電容延長時間,完成寫入後再斷電。
  • 記得 Cypress(已被 Infineon 併購)有那種,掉電時保證資料一定會寫入,並且內存資料不會遭到破壞的 Serial EEPROM。原理是內部有 SRAM 暫存資料,遇到掉電、能快速備份資料(頂多也是 SRAM 中的資料不見了,前一筆的資料還在。),不會有寫到一半的狀況,但容量都不會太大就是(記得只有 128 Byte 或 256 By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機密、無可奉告......@#$%^&*!

    如果您問的是當年敝爛公司遇到的問題,該慘案是沒有解決。

賽普瑞斯Cypress)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賽普瑞斯(Cypress)的方案

瞎密!EOL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密!EOL 了。

小芯片Microchip)有同樣功能的產品叫 Serial EERAM

Serial EERAM | Microchip Technology

网友:
    这种供电方式是非常不合理的,你还费尽心思去验证一个不合理的供电电源,还不如想想如果去设计一个个合理的电源切换电路。flash电压不对去读写特别是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具体你精确到单个存储单元的工作原理就知道原因了。

    都是為了生活,被調去支援破死雞POS)部門兩年,就忍一忍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