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大家都会采集电流后经过运放放大送单片机,单片机控制MOS,从而保护后级...

楼主(2024-12-24):
过流保护,大家都会采集电流后经过运放放大送单片机,单片机控制MOS,从而保护后级电路。那短路保护,大家都是怎么做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过流保护正常,一旦输出短路就会烧MOS管,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实现短路保护?输出是DC12V 额定电流3A,过流点5A。

楼主:
这种负载开关怎么应用到我的电路中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负载开关怎么应用到我的电路中呢

这种负载开关怎么应用到我的电路中呢?附件的属于电子保险丝还是负载开关,区别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负载开关怎么应用到我的电路中呢?附件的属于电子保险丝还是负载开关,区别是?

过流后,解除过流,就算把负载移除,也不会重新启动输出?要移除电源,然后重新上电才会恢复输出,这个咋回事?这个是合理的吗?为了更安全?

还有短路保护不同于过流保护,你们是怎么做的?过流是直接采集电流,设置一个过流点。到了过流点就会关断输出。一开始我以为短路是过流的极限情况,只要电流大于过流点就会关断输出,然鹅我的判断是错的,一短路,不会启动保护,直接把输出mos管烧了,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A:
單片機反應太慢,無法保護短路Short的狀況!

其它的部份請看狗幫模電筆記。

Voltage Limit, Current Limit or eFuse Protection Mode.pdf

eFuse or Load Switch Short Circuit Current.pdf

网友B:
你设计上就是错了。上次贴子说过运放与比较器应用场景。保护电路最核心的参数是响应时间,运放时间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單片機反應太慢,無法保護短路(Short)的狀況!

其它的部份請看狗幫模電筆記。

也不是说单片机太慢。现在mcu内核200M很正常。
有问题的是他用了运放做保护电路。
运放反应时间是ms级别。并且运放一般接ADC,adc的硬件处理估计也是ms级别。
另外,在程序处理上adc是没有中断功能的。只能等待mcu轮询。这个时间看软件心情了。
用比较器就没问题了,比较器响应时间us。并且mcu一般给的是中断,程序处理也简单

我們是硬賤攻城獅,不是內核攻城獅,跑不動是能賴誰?>_<|||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计上就是错了。上次贴子说过运放与比较器应用场景。保护电路最核心的参数是响应时间,运放时间太慢了

要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说单片机太慢。现在mcu内核200M很正常。
有问题的是他用了运放做保护电路。
运放反应时间是ms级 ...

我用的LM321  是比较器  比较器和运放  我习惯叫成运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LM321  是比较器  比较器和运放  我习惯叫成运放

你要搞清楚比较器和运放的区别。运放在响应时间没要求的场合是可以做比较器的。
但是现在你的应用不是,要求的是响应时间。这时候就要考虑运放参数了。
至于怎么改的问题上面说了,使用比较器,mcu的输入使用中断引脚。硬件的活就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片機反應太慢,無法保護短路(Short)的狀況!

其它的部份請看狗幫模電筆記。

这两份资料有何指导意义   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片機反應太慢,無法保護短路(Short)的狀況!

其它的部份請看狗幫模電筆記。

具体要怎么设计呢

楼主:
这个如何选择可恢复保险丝呢?有两路  一路是12V  0.6A额定电流  过流点1.1A;另一路是12V  3A额定电流  过流点5.1A;辣么,怎么选择两路不同的可恢复保险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份资料有何指导意义   大师

沒有意義!傳爽的。

一篇就告訴你負載開關Load Switch)有短路Short)保護及其意義;另一篇不告訴你保護模式有很多種,過流鎖死Latch-Off)是其中一種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要怎么设计呢

樓主:
你這負載開關Load Switch)雖然是過流鎖死Latch-Off),但他有開漏極Open-Drain)的 Fault 指示管腳。我的文章裡不是有講踢哀TI)教的一招,把開漏極Open-DrainFault 管腳、再拉回 Enable 管腳,這樣就會變成一直重複嘗試開啟 Auto-Retry 了呀~

你是完全都沒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要怎么设计呢

可以自救嗎?

我看其他人自裁會快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

你這負載開關(Load Switch)雖然是過流鎖死(Latch-Off),但他有開漏極(Open-Drain)的 Fau ...

一面说经济环境不好,不好找工作。但是看看论坛里的这些问题,感觉还不如实习生。不知道哪个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流后,解除过流,就算把负载移除,也不会重新启动输出?要移除电源,然后重新上电才会恢复输出,这个咋 ...

過流鎖死Latch-Off)的電子保險絲eFuse),大部分是動一下 Enable 管腳(下拉一下、再上拉一下),就能解除鎖死Latch-Off)的狀態,不一定要斷電!

以前也是很笨,以為一定要斷電。直到看到某公司的電子保險絲eFuse)規格書,裏面有較詳細的敘述。

网友:
附件的属于电子保险丝还是负载开关,区别是?

純做電源開關用的叫負載開關Load Switch),帶過壓保護OVP = Over Voltage Protection)或過流保護OCP = Over Current Protection)的負載開關Load Switch),就叫電子式保險絲eFuse)。

沒有規定一定要這樣區分,僅為業界慣例。但現在市面上不帶保護的功能的負載開關Load Switch),已經很少了!

所以,現在負載開關Load Switch)和電子式保險絲eFuse)的稱呼,大家也有混用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