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ete命令下右击选择cut命令问题

楼主(2024-12-24):
    version 17.2

    setwindow pcb
    trapsize 711
    delete
    prepopup 423.03 525.99
    pop cut

    以上是录制delete命令下的cut命令,我将上述录制内容放到skill中,如下

    axlCmdRegister( "test" `cut)
    defun(cut ()
        f = "./cut.scr"
        p = outfile(f "w")
        fprintf(p "version 17.2\n")
        fprintf(p "setwindow pcb\n")
        fprintf(p "trapsize 711\n")
        fprintf(p "delete\n")
        fprintf(p "prepopup 423.03 525.99\n")
        fprintf(p "pop cut\n")
        close(p)
        axlShell("replay ./cut.scr")
        deleteFile(f)
        );end defun

    然后运行test时,PCB提示pop cut is not appropriate at this time.
    delete命令触发了,但是cut无法触发提示上述错误。
    求解惑,或者是不是可以直接设置快捷键就可以实现delete下的cut命令?

楼主:
    试出来 funckey t 'delete prepopup; pop cut'  可以直接实现cut命令

    但是上述报错,没法理解,axlShell和axlShellPost两个函数没理解透

网友:
    如下

    funckey E "pop cut"